发财
大侠们小弟紧急求助

楼主(2010-04-13):
我在读取三凌FX1N的梯型图时编程软件就自动关闭了
在次打开编程软件是就提示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这是怎么 回事啊 用的是USB-SC09 的线 75块刚买的(应该不 会坏)

楼主:
补充下 用的是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7.08 (中文版,比较稳定)

网友A:
我以前碰到一个现象和你比较相似,首先你要确定你是否软件安装正确,驱动是否安装完整。有没有正在用的设备在同时抢一个COM口,建议重新安装上面的软件,在上载的画面里首先确认软件和PLC通讯正常

网友B:
出现这个现象,和你的编程线无关的,是操作系统或者编程软件的原因。关机重启,看看能否正常打开编程软件,否则重新安装。

网友C:
不能分配共享内存,是系统问题应该,拿其它电脑试试看吧

网友D:
和你的USB连接线没关系,只要从新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你们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怎么还是不行啊~难道只有换电脑了吗???

网友E:
建议你还是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F:
是不是读取了一半中途出现这个问题?看看能否新建一个PLC程序或者打开一个已经编辑好的程序,再从打开的那个程序去打开读取PLC的程序
少于10字节

网友G:
我经常遇到,电脑是不是不好

网友D:
楼上的终于明白了,你得买一台全世界最好的本本用嵌入式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那我到底要买台什么样系统的本本才可以呢

网友H:
下载个金山系统修复软件 修复下系统 在从装编程软件 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个人建议楼主还是去买一台双核的内存起码1G的,再买一个正版的杀毒软件,再从装系统再安装GX软件,这样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