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求助

楼主(2010-04-13):
这段程式的声明是如何写入的。请看图。

楼主:
说明,设备是日本设备。声明字体可能有差别,就是不明白是怎么写入的?请各位朋友指点呵。谢谢

网友A:
如何 写入? 我试了下 因该是下图的方法写入的吧,
第2张图 中间的哪个图标点了 就好写了 写了还要在 显示下拉菜单里选择生命显示...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能否说明白一些,谢谢了。看程式步“声明”应含在程式步中。1步到99步。但又看不到跳转指令呵。它怎么就跳过去了****怎么编。有什么意思。/////////又怎么写入,什么意思呵。P1。P5。P10。。。。。如何跳转的呵,请指点了

楼主:
/////////。按下声明编辑按钮可写入,但不明白有什么意义呵。*******也不明白有什么意义。如何跳转到相应号呵

网友B:
粗略看了下,好像没看到有跳转的指令,是不是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清楚,就加了P1 P5 P10配合声明来做程序的解释。。。
下载积分:+1(763380318) 热心助人

楼主:
请大家继续讨论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看了下,好像没看到有跳转的指令,是不是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清楚,就加了P1 P5 P10配合声明来做程序的解释。。。
想了一下,有那么个意思,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