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高手能说一下能够测量交流伺服电机好坏的方法 谢谢

楼主(2010-04-13):
刚开始接触数控机床不了解请问各位高手有谁说一下测量交流伺服电机好坏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应该可以量出来吧,我想

网友B:
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交换检测法做的。

网友C:
交换测量法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

网友B:
呵呵,不用这么客气。我也是个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