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3):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 / 8.72  (英文版)装到最后一部"register USB Diver for GOT...." 装到90%时 怎么装不下去了,等了半个小时 还是这样, 请各位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A: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 / 8.72  (英文版)装到最后一部"register USB Diver for GOT...." 装到90%时 怎么装不下去了,等了半个小时 还是这样, 请各位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万分感谢!!

这个问题没有见过

你装个低版本的看下,如果低版本可以,高版本不可以,说明有可能文件损坏了
如果都不行的话,可能你的系统有问题,或装了其他的软件导致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