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3):
cx-programmer 9.0 为什么不支持cpm1a的符号下载 提示:该版本的SYM文件不被支持,因此不能被载入 错误:行 1: 项目键'CXProgVer': 未找到字符串属性 警告:行 1: 项目键'CXProgVer': 指定缺省字符串

网友A:
这是PLC的问题,不是软件的问题。CPM2A以下的机都是不能上传符号。

网友B:
很多品牌的小型PLC都不行的

网友C:
很多早期的小型机的内存有限。

楼主:
cx-programmer 8.0就可以

网友D(2010-07-05):
引用 网友E:
我想要x-programmer 9.0 。。哪位大侠有

从V9版本开始,欧姆龙不再单独提供CXP软件的安装版本,因此请您搜索论坛,直接下载2G的CX-ONE V4的版本。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