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4-14):
请问诸位变频器工作时输出端空载会损坏变频器吗?一拖多时,输出端是用接触器转换吗?在转换的时候,变频器是不是要控制其停止输出呢?

网友A:
有的变频不接负载是无法运行的,有的是可以运行但不会有什么损坏。如果没事你让它空载干什么。

楼主:
我看有些变频器说明书上面写着输出端严禁空载或者严禁连接接触器之类的语句。

网友B: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的,我们试变频器经常空载的

网友C:
空载是没事的 如果设置了轻载抱警 它是会报警的

网友D:
空载不会坏,修理时就有可能空载试验。接触器该接还得接,如果必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