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用力控组态软件组态的监控画面与FX2N-128MR、PLC连接监控纯水系统的运行,其中有一个窗口画面是用来设定超滤系统反洗时间,但是经查看他们在数据库组态中的数据连接D330-D337,在PLC程序中并没有这些数据寄存器啊?哪他们是怎样对应设定时间的呢?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好问于2010-04-14 12:14发表的 请教一个问题 :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用力控组态软件组态的监控画面与FX2N-128MR、PLC连接监控纯水系统的运行,其中有一个窗口画面是用来设定超滤系统反洗时间,但是经查看他们在数据库组态中的数据连接D330-D337,在PLC程序中并没有这些数据寄存器啊?哪他们是怎样对应设定时间的呢?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你是指程式裡沒看到這幾各記憶體位址的指令吧,如果是那就是用區塊搬移涵蓋區域較廣所以頭尾都包你才會找不到,不然就是用z或v這種索引指標附加搬運資料過去,另外也有可能是在設定畫面裡用配方指令,群體設定.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