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关于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我昨晚用Q64DAN,当我用-10~10V时,输入数字值时输出的模拟量是正确。但是我在参数里设置成0至5V时,即在“开关设置”设置成“3333”时,我把CPU重新复位了,可是输入了同样的数值即:0~4000,但是没有模拟电压输出,有时有了,但是超过了电压的范围。

网友A:
仔细看下是不是参数设错了

楼主:
我解决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