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4):
我在用STEP 7打开一个法国人编写的程序(这段程序是有人出国后直接从法国那边拿回来的,当初应该是在法国的软件上直接编写的)时,出现以下消息:
打开(256:133)
如果WINDOWS 区域和语言选项设置为'法语(法国)',则只能打开   "程序存放文件夹地址"    中的库  "库名称"或其中的对象.

打开该消息的帮助信息后显示:

消息256:133的帮助信息

错误描述:

创建该项目或库的计算机的Windows语言设置与当前正使用的计算机的Windows语言设置不兼容。

如何纠正或避免错误:

将Windows语言设置更改为消息中指定的语言,从而您能够打开该项目或库。

注意:必须具备管理员权限才能执行此操作。

参见:

使用外国语字符集

请问下我该怎么处理才能显示全部的程序呢?

网友A:
按提示做,将你的操作系统语言更改为法语,或者发给我。

Good lUck

楼主:
我改了法语,但是还是有那个提示

现在怎么办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按一楼的说法就OK!B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了法语,但是还是有那个提示

现在怎么办啊?

那就走第二条路啊,把程序发给cvlsam大侠,他帮你改好后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走第二条路啊,把程序发给cvlsam大侠,他帮你改好后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不要怀疑cvlsam大侠,他可以说的上是世外高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