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0-04-14):
第一次用到台达PLC RS指令[ RS S m D n] 看的不是很明白,希望会的兄弟帮忙!
串行数据传输指令RS,此指令专为主机使用RS-485串联通讯界面所提供的便利指令,只要在S来源数据寄存器事先存入字数据并设定长度m,并设定接收数据寄存器D及长度n;
大致意思理解,疑惑的是:接收寄存器D的地址在哪设定/如何设定,比如说台达PLC与可编程直流稳压电源通讯的话,那么接收寄存器D的地址是随便设定如D120,还是说有规定呢?

以上请各位兄弟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可以随便设定的,只是将接收的数据保存在这块地址中,用到的时候到这些寄存器中读出就行了。
热心助人,版主,再请您来帮忙了,麻烦您看看我上传附件的问题,谢谢
  •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CCD,ASCI,HEX如RS D0 D16 D50 K15 数据发送的地址就是D50~D64,也可称为数据的缓冲区.再从D50~D64传送出来做十六进制、四则运算等数据处理。。如上图所示
    热心助人,谢谢,请您再关注帮忙
  •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C:
    PLC培训教材---RS通讯指令介绍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3/2009032509281400005-1.shtml
    热心助人,兄弟,期待您的帮忙,帮我看下底下的附件
  •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热心助人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培训教材---RS通讯指令介绍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3/2009032509281400005-1.shtml

    兄弟,谢谢提供的资料,我还有些疑惑,请帮忙看下附件的WORD(图片不知道怎么传)! 最近用这指令都快晕了
    附件: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60 K) 下载次数:43

网友C:
    看的这么马虎!后面例子里不是有SET M1161及RST M1161

网友D:
    台达PLC编程手册里RS指令(7-80)的详细介绍,看看你通讯的设备支不支持MODBUS协议,要是支持直接用台达MODBUS专用指令MODRD(数据读取)对应相应地址,MODWR(数据写入)。但通讯程序不可少,M1161是说你的指令是八位还是十六位,在RS指令详细介绍页有说明

网友E:
    高手真是多啊

网友F:
    呵呵,是要多看手册学习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