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救RS指令

楼主(2010-04-14):
各位好,这条指令什么意思? 后面K0表示不接受,那写这条指令有什么用?

网友A:
看编程手册

网友B:
虽然不接受,但前面还有部分是发送的
三菱

网友C:
是的,只发送不接收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写。

网友D:
作为主机这种指令经常见

网友E:
这样写说明外部接线是二线制的RS485!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