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4-14):
第二路x0的常闭,该怎么解释?
这是资料上的解释
那2、5路的常闭改为常开,3路的常开改为常闭是否可行?

网友A:
对的呀
X0 是 热继电器的控制回路常闭触点,
正常情况下热继电器未动作,X0得电常开状态
反之热继电器动作,X0失电为常闭状态Y1复位
你要搞清“非”的状态。。。通俗点得电的时候当前状态“非”一下。。。
正常情况下一开机X0不是得电状态么。。。那第二项的X0常闭不是要"非"一下么。。。变成常开了呀。。。

网友B:
过载保护,FR正常时是常闭的,一旦发生电流过大,FR动作,常闭转常开,KM复位!

楼主:
请教二楼 x0的“非一下” 不是要等到FR过载时才会进行吗?

网友C:
看看电工基础就知道了
FR是热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二楼 x0的“非一下” 不是要等到FR过载时才会进行吗?
正是在过载的时候“非一下”,所以报警灯和报警铃就动作了。

网友E:
这样理解:你现在是外接X0是常闭的,里面的输入触点也是常闭的;如果你把外面的改成常开,里面的触点也改成常开。那么效果就一样。

网友F:
请楼主注意了,X0的物理关系和逻辑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梯形图中并接的常闭,但是其逻辑关系是常开的..只有热继电器过载动作时,X0才会被接通.Y1复位.X0是由PLC外部开关信号驱动的,接通时为"1",断开为"0".楼主可以看看相关的PLC书籍.只要抓住一点...X0要接通要怎么样?就是外部开关要闭合有回路才有电流通过,才驱动X0动作常开闭合.常闭打开.反之,外部开关关断,X0就没有动作..

网友G:
简单的来讲,XO你也可以看成如继电器般的有相互对立的常开常闭,通电时常开触点通电,断电时常闭触点通电。按照你的电路,正常情况下FR的常闭控制触点(热继电器控制的常闭端)是通电的,也就是X0是有输入的,X0通电,这时候的状态就是X0的常开闭合,常闭断开,电路正常工作,但电机过载时FR动作,FR的常闭触点断开,X0没有输入,也就是X0的常开断开,常闭接通,执行RST复位指令令Y1复位,Y1控制的KM就断电。
最后再唠叨一句,梯形图不用想的太复杂,线条就当导线,X0 X1...Y0 Y1...M0 M1之类就当成开关 继电器一样的看,梯形图也就和那些电路一样简单了
少于10字节

网友H:
常开动作时就是闭,常闭动作时就是开,第二路x0的常闭在没有过载时是开的,M0是在X0得电再失电后才接通的,也就是过载时有效。

楼主:
那2、5路的常闭改为常开,3路的常开改为常闭是否可行?

网友I:
可以,那你输入点X0就要接 热继电器常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