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继电器触点碳化问题

楼主(2010-04-14):
电路设是由PLC控制继电器,然后用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24V的电磁阀线圈,由于继电器断开瞬间放电,使触点碳化,后来我并联二极管在24V线圈的两端,效果不错,但是二极管放电比较长,电磁阀不能马上回中位,出现误差,除了加大继电器触点的额定电流外,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二极管串电阻再并联。

网友B:
电阻要小于线圈阻值才见效

网友C:
串个电阻就可以的。。继电器触点老化的问题也要解决吧。。。一般好的继电器触点上是镀银的!如果触点碳化了一定不能做打磨处理。用酒精来清洗再轻轻的擦拭。如果不行就要更换了。。

网友D:
s7-200系统手册里的介绍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否是外部的那个继电器。如果是,你并联的二极管是把阀关闭时的线圈产生反电势通过二极管构成回路吸收掉,继电器的触点就减轻了负担(保护了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