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各位,电容怎样判断它的好坏,请教下.

网友A:
用万能表量啊

网友B: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看指针是不是由小而大摆动来判别

网友C:
万用表(指针式)用RX100或1000档测量电容两端,若指针能正偏后瞬间归零,则是好的,若指针不能归零或没有正偏的,则电容漏电或断路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则应注意电容的正负极以及选择正确的量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指针式)用RX100或1000档测量电容两端,若指针能正偏后瞬间归零,则是好的,若指针不能归零或没有正偏的,则电容漏电或断路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时则应注意电容的正负极以及选择正确的量程.

容量下降的话正片的幅度会减少了。(用好的对比)也可用数字万用表电容档检测。

网友E:
大多数情况下工具使用年限判断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F:
高压铁壳电容可以用摇表测是否有接地!

网友G:
根据容量  用数字表量啊

网友H:
电力电容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用
1、万用表来测量
其中有短路和断路和容量下降三种情况
前两种情况很好判断,后一种情况需要找一个好的电容进行测量对比的出结论
2、直接充电再放电(操作过程中注意人身安全)
充电后有放电声音,表明电容基本完好
如果没有放电声音肯定坏了

网友I:
万用表来测量
QQ80184968

网友J:
用电容表量吧,专对付电容用的。

网友K:
1,用指针表1K档测量:聚丙,坦电容等小容量(10UF以下)无极性电容,指针无法归零的为坏。电解电容正反表针互测,表针摆动越大则容量越大,最后越接近归零点漏电越小。
2,用电容表或电子表UF档可直测容量。

网友L:
有专用的电容表。

网友M:
这个要看是你的电容容量大小怎么样,一般的小容量电容可以用机械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它的充放电情况来判断其好坏,也可以用电子式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如果容量过大或是特殊的电容器,最好是用专用的电容表测量,这样比较精确,像电力电容的话要用摇表来测量才可以的.

网友N:
用指针万用表可以测量它是否击穿,用电阻档测量,好的话指针来回摆动最后停在有一定的阻值,如果坏了击穿就会出现指针不动或者短路现象,数字表也一样

网友O:
最好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用电阻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