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这样算它的KW

楼主(2010-04-15):
一个加热管器用万用表量它的阻值,怎样算它是多少KW,怎样一个公式啊,我都忘记了。

网友A:
Pn=UI(又I=U/R)所以Pn=U的平方/R

网友B:
长记性了

网友C:
嘿嘿,看是哪种发热管了,有些发热管发热时和不发热时是阻值是不一样的,最典型就是灯泡,拿万用表测得的阻值和拿它的标注功率算得的阻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D:
5楼说的对,加热管应接在额定电压下,测热态电流,P=U*I

楼主:
加热套吗。比如3KW,200V是多少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