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CC-LINK地址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5):
设置cclink刷新地址是1000.谁能告诉我1)2)地址是怎么对应起来的吗?

网友A:
你的图没上传对
但CCLINK参数设置看这个手册,里面有说明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120.html

网友B:
从1000开始,那以后的每个站会占用32点输入输出,按这个顺序往后排
三菱

网友C:
Q系列的CC-LINK系统功能比FX系列要强大得多,每个站的I/O地址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在系统参数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