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长度越小,精度达的到,长度越长,精度偏差几个毫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编码器连接电缆屏蔽好吗?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看机械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网友C:
不知楼主是那方面的,机械方面可以做到一丝的误差,主要是材料上的伸缩性,伺服带动打滑,还有张力的大小造成的。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D:
你说明白点行吗??你这样说神仙也帮不了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是那方面的,机械方面可以做到一丝的误差,主要是材料上的伸缩性,伺服带动打滑,还有张力的大小造成的。

自动送料机,,给定长然后走的距离有几个MM的偏差,但定长给的小还是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明白点行吗??你这样说神仙也帮不了你呀??

伺服带动同步带轮,给定长伺服开始带动同步带送料,定长越长偏差越大

网友E:
可以监视下伺服务的脉冲  如果脉冲是对的  那要查机械的原因 电子齿轮比较要正确  如果脉冲没规律 你可以归于干扰 可以查下发脉冲的回路

网友F:
按照七楼的方法去做,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参数设置对了吗

网友H(2010-06-09):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用fx2n-20gm怎么定长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