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书上说16位数据寄存器的最高为符号位,0为正数1为负数,正数的最大值为32767,负数的最大值为-32768,这我就不明白了,除了符号位外,其他15位都为1时,加起来是32767,为什么负数能储存最高数是-32768呢?恳请高手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一书中有讲解。
主要含意是:内部数据的负数,是用补码表示的;好像是,H8000对应-32768,记不太准了。

具体的,可以做指令试验,帮助理解。

网友B:
楼上正解。
正数的补码与原码相等;负数的补码 = 反码+1。

楼主:
关于原码、反码、补码以前也学过,现在都忘了,连书都找不到了,能不能请教下大虾:+5的二进制的原码、反码、补码是多少?-5的原码、反码、补码又是多少?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C:
原码就是指用纯二进制编码表示的二进制数,而补码就是对原码进行按位求反,再加1后的二进制数。
+5的二进制的原码是 0000 0000 0000 0101
                        反码是 1111  1111 1111 1010
                        补码是 1111 1111 1111  1011
纯二进制编码只能表示正整数,而正、负数仅是利用原码,补码来表示的二进制编码,因此,负数不存在什么原码,来表示    -5的补码表示 1111 1111 1111 1011
  • 下载积分:+2(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虾,总算明白一些了,就是搞不懂补码为什么会比原码多表示一位?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D:
    都是高手呀。~学习学习~~

网友E:
    向你们大侠学习,

网友F:
    正数原码与反码、补码一致;
    负数反码是将其原码除符号位之外的各位求反,补码是将反码加1。
    所以4楼的解释是有问题的。
    -5的二进制的原码是 1000 0000 0000 0101
                            反码是 1111  1111 1111 1010
                            补码是 1111 1111 1111  1011
    ----------------------------------------------------------------------------------------------
    以下转载,解释有符号的数范围为何是-(n+1)~n:
    为什么要设立补码呢?

    第一是为了能让计算机执行减法:
    [a-b]补=a补+(-b)补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统一正0和负0
    正零:00000000
    负零:10000000
    这两个数其实都是0,但他们的原码却有不同的表示。
    但是他们的补码是一样的,都是00000000
    特别注意,如果+1之后有进位的,要一直往前进位,包括符号位!(这和反码是不同的!)
    [10000000]补
    =[10000000]反+1
    =11111111+1
    =(1)00000000
    =00000000(最高位溢出了,符号位变成了0)

    有人会问
    10000000这个补码表示的哪个数的补码呢?
    其实这是一个规定,这个数表示的是-128
    所以n位补码能表示的范围是
    -2^(n-1)到2^(n-1)-1
    比n位原码能表示的数多一个
  • 下载积分:+4(njaolian) 解释太详细了,不给对不 ..

网友G:
    最高位为是1,其余十五位为0时,即为32768,因为不存在负0.

网友H:
    原来是规定,似乎明白了,谢谢斑竹!

网友I:
    略懂点了!那么表示一个负数等于两部分,要用反码和补码来表示。数字范围是-32767~32767中。。。正数加1也是正数,负数减1就等于加上一个(-1)表示负数必需是将表示符号的最高位置1。
    例:00000000-1
          =00000000+(-1)
       =11111111
          =10000001
    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这样的?请指教!怎么搞到自己好象有点乱了!

网友F:
楼上,要记住:
在计算机系统中,数值一律用补码来表示(存储)。
主要原因:使用补码,可以将符号位和其它位统一处理;同时,减法也可按加法来处理。另外,两个用补
码表示的数相加时,如果最高位(符号位)有进位,则进位被舍弃。
---------------------------------------
所以在PLC的地址寄存器中赋值一个负数,在监控其各个位就会发现1、0的排布与其反码一致!

网友J:
数值在计算机中表示形式为机器数,计算机只能识别0和1,使用的是二进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是十进制.
数值有正负之分,计算机就用一个数的最高位存放符号(0为正,1为负).这就是机器数的原码了.假设机器能处理的位数为8.即字长为1byte,原码能表示数值的范围为

(-127~-0 +0~127)共256个.

有了数值的表示方法就可以对数进行算术运算.但是很快就发现用带符号位的原码进行乘除运算时结果正确,而在加减运算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如下: 假设字长为8bits

( 1 ) 10- ( 1 )10 = ( 1 )10 + ( -1 )10 = ( 0 )10

(00000001)原 + (10000001)原 = (10000010)原 = ( -2 ) 显然不正确.

因为在两个整数的加法运算中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就发现问题出现在带符号位的负数身上,对除符号位外的其余各位逐位取反就产生了反码.反码的取值空间和原码相同且一一对应. 下面是反码的减法运算:

( 1 )10 - ( 1 ) 10= ( 1 ) 10+ ( -1 ) 10= ( 0 )10

(00000001) 反+ (11111110)反 = (11111111)反 = ( -0 ) 有问题.

( 1 )10 - ( 2)10 = ( 1 )10 + ( -2 )10 = ( -1 )10
(00000001) 反+ (11111101)反 = (11111110)反 = ( -1 ) 正确

问题出现在(+0)和(-0)上,在人们的计算概念中零是没有正负之分的.(印度人首先将零作为标记并放入运算之中,包含有零号的印度数学和十进制计数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

于是就引入了补码概念. 负数的补码就是对反码加一,而正数不变,正数的原码反码补码是一样的.在补码中用(-128)代替了(-0),所以补码的表示范围为:

(-128~0~127)共256个.

注意:(-128)没有相对应的原码和反码, (-128) = (10000000) 补码的加减运算如下:

( 1 ) 10- ( 1 ) 10= ( 1 )10 + ( -1 )10 = ( 0 )10

(00000001)补 + (11111111)补 = (00000000)补 = ( 0 ) 正确

( 1 ) 10- ( 2) 10= ( 1 )10 + ( -2 )10 = ( -1 )10

(00000001) 补+ (11111110) 补= (11111111)补 = ( -1 ) 正确

所以补码的设计目的是:

⑴使符号位能与有效值部分一起参加运算,从而简化运算规则.

⑵使减法运算转换为加法运算,进一步简化计算机中运算器的线路设计

所有这些转换都是在计算机的最底层进行的,而在我们使用的汇编、C等其他高级语言中使用的都是原码。

网友I:
要慢慢消化吸收...谢谢赐教..学习中

网友K:
以上各位说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斑竹及各位热心的朋友,基本是明白了,还要慢慢消化,大概计算机只能做加法运算,所以才用补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