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伺服求助啊

楼主(2010-04-15):
伺服SON与SG通了,为什么电机不转呢? (没报警) 电机显示是OFF

楼主:
大侠们 帮帮忙啊

网友A:
还有左右极限等也要接,
具体型号等是什么,
接好线还要有脉冲等过来
三菱

楼主:
脉冲发了 但电机就是不转

网友B:
速度太快转不起来,应该加启动程式

网友C:
1:LZ的是否带制动器?
2:驱动器的参数是否有设置?

网友D:
驱动器信号端是光电耦合的,必须加外部电源。LZ可以先让伺服JOG一下,如果JOG不转就一定是驱动器接线有问题,JOG一下动了,那你就检查一下你的发脉冲的硬件和软件了

网友E:
son 接通,左右限位接通,先用软件的手动运行功能测试电机和伺服控制器的连接有无问题,然后再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