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求助

楼主(2010-04-15):
GT仿真打开时候弹出这个,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是启动屏仿真时的画面,意思要设计相对应PLC程序,并在启动这个软件之前打开PLC的仿真

网友B:
正常操作的时候这个提示是没有下载程序工程
去打开之前保存的触摸屏程序试下
三菱

楼主:
打开的话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开的话出现
打开GTSimulator后选择与你编程时对应的系列。GT15、GT11、A900要选对啊!

楼主:
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D:
你装plc防真了么?

网友E:
为什么没有F9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