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当CN1B的引脚PC与SG之间断开时,电机处于紧急停机状态,这个时候需要接通EMG—SG以解除这个状态。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接通EMG—SG的情况之下解除该状态

网友A:
引用楼主xeguan1于2010-04-15 17:05发表的 三菱伺服mr-j2s- 20a问题求解 :
当CN1B的引脚PC与SG之间断开时,电机处于紧急停机状态,这个时候需要接通EMG—SG以解除这个状态。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接通EMG—SG的情况之下解除该状态

在断电状态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