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OCC

楼主(2010-04-15):
最近遇到台达变频器报OCC故障,电机90KW,驱动器110KW,现场检查发现额定电流百分比没经过调整,加速时间过短,负载类似于离心机,检查排除配线短路故障后调整以上几个相关参数,暂未出现相同OCC(驱动模组异常)报警,不知是否有朋友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探讨寻求详细原因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A:
如果负载相当于离心机,那么运动惯性就特别大,变频器在减速时就会出现过电压故障而无法停车。对于大惯性负载在减速刹车时需配合制动器使用。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经典!

楼主:
不会出现停机过流的情况,离心机控制柜我做过几套,肯定是要配刹车模块和制动电阻的,至于这一台,只是类似离心机特性,也只是不定时出现OCC报警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