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懂变频器的高手

楼主(2010-04-15):
问下懂变频器的高手:我想用一台变频器、绝对值编码器、普通三相电机做一个简单的3点定位控制,不知道可行否?本来我是想用伺服的不过为了节约成本想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A:
不是不行,而是精度的问题,如果你的要求不高,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精度问题

网友C:
你所说的应该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怎么样??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