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什么是jog运转

楼主(2010-04-15):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jog运转到底是干嘛用的

网友A:
手动调试

网友B:
通俗点 : 点动

网友C:
jog运转是点动运转.

网友D:
手松了就停。

网友E:
就是点动
三菱

网友F:
条件闭合时运行,条件断开时停止

网友G:
一般做调试用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H:
点动动作?调试机器用..正常后再运行设备.

网友I:
设备调试和工艺要求慢动作情况下使用的点动按钮,详细的用法每本变频器说明书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