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求教:X0为什么断开以后R7怎么还在接通,?X0为自动手动转换开关,本条指令在自动程序,在自动运行时把X0转到手动R7却不会断开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是不是用了双线圈?

网友B:
可能你的程度有双线圈,要么程序乱套了;
解决方法:1,用X0直接对MOV K0 R7,让它停止。
2,检查此程序段与主程序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程度有双线圈,要么程序乱套了;
解决方法:1,用X0直接对MOV K0 R7,让它停止。
2,检查此程序段与主程序的关系。

谢谢指教,双线圈是没有的,因为用MC指令控制就行,但用CALL和JP指令时R7才不能停止

网友C:
R7这个位坏了,换个其他位好啦,这种现象碰到过好几次,过几天又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7这个位坏了,换个其他位好啦,这种现象碰到过好几次,过几天又会好的

    谢谢指教,如果是R7那个位坏了,为什么用MC指令手动自动转换可以,而用JP或CALL指令就不行了,我想问题是不是在跳转指令执行后R7是不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因为X0断开后跳转到了手动程序段,而R7在自动程序段,如果真是这样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哪???

网友D:
肯定还有哪个地方对R7有置位操作。
可能是8位或者16位的复制或者移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还有哪个地方对R7有置位操作。
可能是8位或者16位的复制或者移动操作。

什么置位操作都没哟,问题是跳转期间或程序调用期间原来的内容保持,X0动作后已经跳转到手动程序,自动程序内容保持了,后来修改了程序,跳转时R7断开后在接通X0,CALL指令时采用另一种办法,问题全部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