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PC机的工控机和触摸屏的的疑惑,谁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0-04-15):
带PC机的工控机和一个单纯的触摸屏有什么区别?组态软件(比如力控的)是不是不能用作一个触摸屏的编程啊?触摸屏是不是只能用该公司的软件编写软件呢?

网友A:
1.根据实际工程选择工控机或触摸屏作为人机交互系统,从性价比上来说优先考虑触摸屏;
2.组态软件一般用于编辑基于PC的控制系统,甚至可以直接用VB等开发程序完成上位控制;
3.知名品牌的触摸屏程序只能用其公司提供的编程软件编写,不过不排除会有山寨机可以兼容某品牌,能够直接用其软件编程的可能。

网友B:
能运行微软WINDOWS系统的触摸屏,例如台湾研华的平板电脑触摸屏,可以运行组态软件或者用VB VC等编写的程序。运行WINDOWS CE嵌入式系统的触摸屏,一般式需要厂家对应的编辑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