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5):
用FX PLC 计算:
(12.3+45.6)*78.9/22.4 将计算结果取整(四舍五入)后传到D1  ,

程序如何编写,谢谢!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很简单  你加我  我告诉你  1030871447

网友B:
用FLT指令转换成小数形式,再用浮点四则运算。
  • 下载积分:+2(sjm213) 正解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先将整数变成实数,再用浮点四则运算,然后将计算结果四舍五入变成整数,就这么简单!

网友D:
    没存到D1中。我存到D18中了。你看看。
    附件: 论坛解答.rar (10 K) 下载次数:68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解答,特别是HAOKE,程序一看就明了,再次感谢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D:
    每个人都有不懂的时候。也不是懂的时候而是想不到的时候。

网友E:
    谢谢楼主的热心,学习了。

网友F:
    引用楼主chenspen于2010-04-15 23:14发表的 浮点计算请教 :
    用FX PLC 计算:
    (12.3+45.6)*78.9/22.4 将计算结果取整(四舍五入)后传到D1  ,

    程序如何编写,谢谢!

    手册上有详细的例子,建议遇到问题自己先查找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