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和空气开关的选择

楼主(2010-04-16):
各位大哥们,我们的设备功率2000W,但是机台是放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有很多人操作,设备上面用漏电开关好,还是选空气开关好呀?机台上面有一台工业电脑,一个750W伺服、一个400W伺服、一个200W伺服、三个步进,基本就这些东西

网友A:
我个人选择漏电开关!

网友B:
要根据设备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不允许随便停电或者停电后恢复开机费很大精力并且停电会造成很大损失的,就选择空气开关,但要做好设备的安全方面的工作,例如用安全电压,用隔离变压器等。如果是可以随时允许停电等情况,则选择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

网友C:
选空气开关好点..既然有电脑,还要配有UPS不间断电源吧!

网友D:
个人认为空气开关好点。

网友E:
嗯,漏电开关

网友F:
空气开关

网友G:
在人流量大的地方,还是无专业的人员在管理的情况下,还是用漏电保护开关的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我也认为用漏电断路器的好

网友I:
选择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即可

网友J:
个人觉得还是空气开关...
2KW的设备电流一般情况不大,而且一般断路器主要用在大电流场合,而空气开关主要用在小电流场合...
谢谢!陋见~

网友K:
2楼说的最全面:“要根据设备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不允许随便停电或者停电后恢复开机费很大精力并且停电会造成很大损失的,就选择空气开关,但要做好设备的安全方面的工作,例如用安全电压,用隔离变压器等。如果是可以随时允许停电等情况,则选择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开关。”但我要指出您的设备相当于自动售货机或自动检票什么的设备,漏电断路器是必须装的。且接地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