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可以用温度模块采集吗?

楼主(2010-04-16):
要做一台设备,要控温和控湿,湿度可以用温度模块来采集信号吗?

网友A:
建议您看看干湿球温湿度计的原理。湿度是通过温度换算出来的,所以直接得到的是温度间接得到湿度,不存在“采集湿度信号”的问题。

网友B:
楼上太强了

网友C:
你干脆就全用模拟量模块处理不就行了吧,

网友D:
温度模块只能把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让PLC控制温度点,湿度亦然。但都需要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它们把测得的温度和湿度用电阻、电流或电压的方式传到AD模块或AD芯片用PLC或单片机换算成相应的数字显示

网友E:
建议您看看干湿球温湿度计的原理。湿度是通过温度换算出来的,所以直接得到的是温度间接得到湿度,不存在“采集湿度信号”的问题。
我以前就是这样做湿度控制的.
现在有湿度传感器......
下载积分:+5(易志刚) 能把您做的程序给我吗?

网友F:
当然不可以,模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