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完毕后怎么设置才能使PLC进入运行状态

楼主(2010-04-16):
请教,我初学者,请问各位师傅,我把编好的程序传入PC 之后,拔掉电源再通电,程序就会丢失,请说一下怎么设置才不会丢失??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没有说明PLC品牌和型号,在这里就当做OMRON的来回答了。不带电池的系列,可能内部电容或者存储芯片有问题。带电池,靠电池保存程序的,电路有问题或者电池没电了。

楼主:
型号CPM!A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B:
朋友们好,我有个plc是CPM1A的,不能与电脑传输,这是为什么.

楼主:
你是否保证你的设置和电缆没问题再说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PLC 通信模块内接口IC 损坏有这样的情况,很少. 还是仔细检查你的PC 口设置( 若用USB口)与软件的
串口是否对应. 编程电缆等

网友D(2011-06-04):
我有个CPM1A的PLC、以前连不上、换了个新版本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电池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