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初学S7-200时,逻辑量比较容易懂,但是有些模拟量和数据转移的概念总是有点摸棱两可。

    模拟量其实也是数字量,因为在PLC或是计算机里面只有0和1,其实模拟量也就是由1和0组合起来的,它有个分辨率的概念比如说12位的分辨率,那么12位的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里面是2进制的,然后12的分辨率就是表示2的12次方,
212=4096

它的意思是我这个满量程能分成4096等份,那么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取4000,意思是我的输出可以把它分成4000等份,我的输出量输出是0到10V,那么一等份等于2.5mV,所以说理论上它的模拟量输出值只能是0 mV,2.5 mV,5 mV,7.5 mV依次递增,而不可能出现3 mV,4 mV因为它由分辨率决定的,分辨率是12位进制的只能分到4000等份,每一等份是2.5 mV。那么这个模拟量的意思是,把这一输出分成比较多的等份。每份很细,当我们一份增加2.5 mV的时候,对你现场的几乎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就足够用了,比如说你控制变频器,你增加2.5 mV,那变频器的频率几乎是不变的,可能变0.101HZ没什么作用,那么你的模拟量的分辨率就足够用。模拟量的意思大概如此,就是用多位的数字量来表达一个比1要大的数。因为在计算机里面只有0和1这两个数,比如我们要表达10那么就是1010。

网友A:
看了半天

是说212是啥意思?  原来是2的12次方

希望楼主把写法改进下,容易误导

网友B:
212=4069 是怎么来的啊 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12=4069 是怎么来的啊 不太懂?

2的12次方是4096啊

楼主:
马虎了!多谢提出来,已经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