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0-04-16):
问一个问题,有想用fx2n的加一个扩展,再加一个fx2n-4ad-pt,用PT带一个P100。用G1155触摸屏显示,程序怎么写啊?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温度模块的说明要看三菱特殊模块手册,里面有例子说明
三菱

楼主:
那触摸屏上设至的显示窗口直接就能调用PLC里,温度所寄存的单元么?

网友B:
分为两步走:
一是参考特殊模块手册,把温度值读出来,放到某地址寄存器中;二是阅读触摸屏画面制作手册(甚至不用看),调用数值显示元件,设置该元件对应的软元件为刚才放置温度的地址寄存器,就可以在屏上看到温度值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