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有没有这样的屏,能运行windows系统程序的屏`!我对这个是太懂,哪位给推荐一下`!

网友A:
西门子 的屏 不就是 WIN CE系统么 这个系统是专门为工业控制专门开发的系统,
上电时 可以进入WIN CE的操作界面,那时候它就是台电脑 后面有USB接口 可以连鼠标

还有MCGS TPS的也是一样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好多啊。
研华、研祥都出这些。
做成屏幕形式的工控机(可以自己装系统了)都大把啊。

网友C:
能运行WINDOWS CE的都是嵌入式系统,大多数并不能运行  能够在WINDOWS操作系统  上运行的软件和程序。例如病毒等对WINDOWS操作系统有破坏,但对WIN   CE系统无效,根本就不能运行。还有一些用VB编写的在WINDOWS系统上运行的程序,在WIN CE系统上也不能运行。

也有很多触摸屏,也就是平板电脑,是一种实际的键盘外置的   真实电脑,可以用普通硬盘或者CF卡作为存储介质。插上网线就能上网,不过这类设备价格都相对来说要高一点。操作系统可以安装WIN98---WIN XP,如果配置再高点,还可以安装VISTA。。。等。或者红旗系统。
国产比较有名的是台湾研华的。下面就是一块我好多年以前维修时用手机拍照的台湾研华的平板电脑和一台在设备使用的。

网友D:
嗯,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