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求助;三菱触摸屏的编程电缆能否用普通的RS232转RS232的连接电缆。谢谢!!!!!!!!!!!!

网友A:
三菱的屏本来就有RS232的通讯口,直接用RS232的线编程通讯就可以了。不过要接线正确才能通讯的。

网友B:
三菱网站下载一个屏的资料,里面有通讯电缆的接线图

网友C:
三菱很多屏不一样的。看手册做一条。

网友D:
还用做吗?直接去买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E:
   的确可以买一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的确可以买一跟

如果不是花自己钱的话,这是首先考虑的方案。

网友F:
手冊上面就有了喔
可以參考看看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