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PLC最新版软件无法在番茄花园系统安装

楼主(2010-04-16):
三菱PLC最新版软件无法在番茄花园系统安装 安装完成后新建工程 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打开已有文件都有问题 问题见附件,那位老兄能解决问题?

网友A:
你不是已经安装可以运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安装可以运行了啊??
您仔细看看 任何格式文件都是绿色的打不开的 通常只有GPPQ FXGP格式文件是绿色的才能打开 现在连任何格式文件都打不开 开新档案时提示 系统格式化失败 关闭了

楼主:
新建工程提示如下

网友B:
顶一下,我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C:
这个系统是精简版不行的,建议用手动安装盘的xp系统。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 期待中

网友D:
换个系统重新安装下,再安装编程软件试下
三菱

网友E:
特别注意:有的版本的
WINDOWS-XP,由于系统文件
丢失,安装此文件后不能创
建新工程,这种情况请安
装:GX Developer Version
7C

网友F:
我的也是一样,在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安装的系统好像不能用,我是你们那样我就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G:
三菱软件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