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超载多少

楼主(2010-04-16):
我们厂有一台500KVA的变压器,10KV/400V,二次则额定输出电流为721A。因为厂设备多,现在老是出现超载现象。经常输出为800A。我知道变压器是可以超一点的。请问那位大侠能告诉我,这样长期下去,变压器会不会安全,会不会烧掉!!谢谢!

网友A:
如果变压器的功率因素在0.9以上,这个变压器处于满负荷运行
,变压器有一定的过负荷承载能力,,但要注意变压器上层油温温度不应超过85度.如果变压器的功率因素在0.9以下,为了保证安全,应该减少负荷运行 。
建议楼主慎重。

网友B:
最好不要超载

网友C:
900个电流没问题

网友D:
变压器不能长期过负荷运行。看看变压器功率因数是否比较低,如果低于0.9就应该进行无功补偿,补偿后变压器容量能够满足要求;如果功率因数大于0.9,就要考虑扩容了。

网友E:
现在电流已经800A 那么功率为P=√3UICOS∮ (功率因数多少) 自己算算 ....
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有错之处望指正!谢谢....

网友E:
我算了 已经在480多KVA 所以你现在已经在满负荷范围 应该保持在变压器留有百分之30的余量...
但是这样问题还是有的 至于问题多大 这我就回答不上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