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Y0,Y1的实际脉冲值

楼主(2010-04-16):
现输出了一个Y0脉冲,没有套用编码器,但是想取Y0的脉冲值做为触屏上显示座标用,应该用什么指令能读取到的?

楼主:
补充一下D8140,D8141的高位低位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A:
用D8140等特殊寄存器
三菱

网友B:
D8140为低16位脉冲计数寄存器,D8141为高16位脉冲计数寄存器,把D8140设为32位在触摸屏上直接调用D814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