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用欧姆龙的编码器连接FX2N,测量电机带动的丝杆的位移距离,由于要测量六条丝杆用到六个电机,六个编码器,只取了每个编码器的A相连接到PLC的X0到X5,B、Z相悬空,用六芯的屏蔽线连接,屏蔽层接在机台上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同时测量这六组丝杆位移时,X0,X1的那两组脉冲信号不稳定,其它几个编码器的信号会干扰改变这两组的信号,接收到的脉冲和实际位移有较大偏差,其他四组测量的位移正常,
在只测量X0,X1的那组丝杆时能够正常测量出位移距离,一旦同时工作就不行了,并且在同时工作时,在X0,X1这组电机停止,其他电机还在运行时还能看到这两个点的信号灯微弱的闪烁,同时里面计数的脉冲数就跟着改变了
  请教各位高手帮分析下如何处理,先谢了

楼主:
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A:
屏蔽没做好吧

网友B:
应该是你屏蔽的问题。
最好是别把所有的屏蔽压在一起接
实在不行你就找个示波器看看到底是哪个干扰

网友C:
使用高速计数器中断处理

网友D:
不但要屏蔽.电线还要双绞线的,接也正确.

网友E(2010-09-29):
使用上海蓝瑟的 MHM-02A/B 高速光栅隔离器 可以解决问题
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及有效克服计数误差的方法
http://www.mhm-sh.com/Lib_qxPLCgsjsqdjswc.htm
www.mhm-sh.com
Andy

网友F:
精确度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话,一般屏蔽做好就OK!
工控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