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IC

楼主(2010-04-16):
什么是IC???

网友A:
是集成电路的英文缩写

网友B:
俗称电子芯片或者集成块。

网友C:
IC其實只是英文縮寫,翻譯成中文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積體電路。
製作積體電路的原料是半導體矽。利用矽原料製作成極薄的圓薄片,最後再把它切割成一個個微晶片,這些微晶片便是積體電路。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俗称电子芯片或者集成块。材料有硅/锗等。

网友E:
简单的说就是控制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