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触摸屏和三菱FX1N PLC做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和显示?

楼主(2010-04-16):
怎么样编这个程序啊??

网友A:
在屏幕上显示时间和PLC有什么关系?屏幕本身就有这功能。在指定点指定一个文本显示就行了,显示的内容地址就是时钟寄存器,如果要显示年/月/日也同样,只不过几个文本显示连在一起,分别指定各自的存放时间的寄存器。
易志刚

网友B:
两种做法:1、直接用触摸屏的编辑软件,有时间选项来做。
2、用屏直接读PLC的内部时钟来做,也是可以修改的。
具体看一看三菱PLC的编程手册,和威纶的编程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这些基础的东西,不要什么问题都自已不动手光问。做技术的要多实践才行。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