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从站连续测量值

楼主(2010-04-16):
请问一下各位简单的关于读从站值的问题。
我们有个位移传感器,做为DP从站与西门子PLC S7-300通信。
位移传感器会实时的,不断的把当前测量到的距离值传到PLC。
我在PLC里面,要怎么接收查看传过来的值呢?
能否具体说一下要用到什么块,查看什么地址之类的步骤呢?
这个可能读从站的问题有人问过,但我搜索了,还是没有找到能解答我困惑的问题,所以请教!
本人不太懂PLC,故麻烦各位费心了!
谢谢先

网友A:
这个先要在硬件组态中把位移传感器的GSD导进去,然后挂在DP网络中。
之后设置下参数,参数是根据你的位移传感器的型号来的(分辨率,方向增减。。等等)
读取就想读取模拟量一样的(比如PIW XXX),然后处理下。
如果方便,你可以把GSD文件压缩发上来,我可以帮你弄弄,顺便把位移传感器的型号参数附上
下载积分:+1(wucunguan) 热心助人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回复。有联系方式我能加你请教么?
你说的加GSD和挂在DP网这些我倒还会。
主要是怎么读取,听了你的说明还是不太懂
我看好像西门子的功能块有个SFC14为读取DP从站连续数据,需用到这个吗?还是其它的功能块。
比方说我的是激光位移传感器,读上来的数值为:15000.00mm类似于这样的数值。

网友A:
貌似是SFC14还是15 我不记得了,但是听说也可以不用,直接读组态地址。
你可以试试!
至于你说的15000.00mm,那是通过计算得来的,直接读取的数字是一个16位的字(一般情况下)
下载积分:+1(wucunguan)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下周工作时搞搞。
能留下联系方式么?
搞不清楚的时候再请教。

网友A:
可以站内短信我
邮箱:chentianzhang@163.com
MSN:conanctz@hotmail.com
下载积分:+2(wucungua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