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6):
我买的编程电缆里附有一张光盘是干啥用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那个编程软件和手册。打开看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一般來說就是 說明書 跟 驅動程式
  •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应该是说明广告和硬件的驱动。特别是USB转接的通讯线。

网友D:
    说明书 跟 驱动程序,建议采取自动安装,内面不光你这款的驱动程序。

网友E:
    驱动和序呀~

楼主:
    可光盘为80MM的小规格尺寸,我的电脑不能装(120MM),咋办?

网友F:
    那个光盘放在普通的光盘里也行的呀。

网友G:
    光驱能放两种归格的一大一小

楼主:
    原来可以呀,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