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志刚

楼主(2010-04-17):
MD300注塑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设计、调试指南
(编辑:科宝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应用领域:注塑机)

一、概述
对于塑料制品行业来说,电耗是其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而注塑机是塑料制品厂的主要能耗设备之一,因此降低注塑机的能耗成为注塑行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绝大多数的注塑机都属于液压传动注塑机,液压传动系统中的动力由电机带动油泵提供。在注塑周期的过程中,注塑机在不同工序下需要的流量和压力不同,必须依靠流量阀和压力阀调节不同工序所须的流量和压力。液压系统的负荷变化很大,由于定量泵不可调节输出功率,因此多余的能量只能在挡板、油路泄露、油的温升中消耗掉。这样既加剧了各种阀门的磨损,又造成油温过高,电机噪音过大,以及机械寿命缩短等现象。并且通常在设计中,用户油泵电机设计的容量比实际需要高出很多,存在“大马拉小车”的现象,造成电能的大量浪费。因此推广交流变频调速装置在注塑机上的应用,对于减少能源浪费具有重要意义。
二、使用说明
    2.1  功能与端子接线说明
MD30IN卡是汇川公司推出的与MD300系列变频器配套使用的注塑机控制卡。
它可以直接输入0~1A(通过AI—COM端子)直流电流信号或0~24V(通过AV—COM端子)直流电压信号,如图2-1。经过光耦隔离处理后,转换成0~5V电压信号通过扩展卡接口,输入到变频器。
当选用电流输入时,AI/AV跳线请选择AI侧(见图2-2)。同理,当选择电压输入时,AI/AV跳线选择AV侧。注意:出厂默认为AI侧。
由于实际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信号为0~5V电压信号, 因此,在用于注塑机控制时,MD300的参数(F3-02~F3-09)要作相应的更改。
MD30IN还提供双24V电源用于外部继电器切换用,其最大通流能力为100mA。

                                                    扩展卡接口

图2-1                                   图2-2
    2.2  安装方式
1)    请在变频器完全断电情况下安装;
2)    对准控制卡和变频器控制板的扩展卡接口;
3)    用螺丝固定,如图2-3所示。

图2-3
三、注塑机节能改造的注意事项
1、将注塑机技术与变频器技术完美结合
派遣既懂注塑机技术又懂变频器技术的工程师,前往现场详细了解注塑机的工况及控制系统的实现过程。尽量不改变注塑机原有的控制系统,巧妙地选取控制信号,将注塑机技术与变频器技术完美结合,是注塑机节能改造成功的前提。
  2、关于变频器的选型
    在对变频器的选型时应根据负荷的性质和要求来定。因注塑机的负载性质是恒转矩类,机械特性较硬,动态特性要求较高,所以应选用矢量控制高性能变频器。
  3、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在选配变频器容量前,应实测一下注塑机在各个工序过程中,油泵电机工频状态运行的最大负荷电流,作为选择变频器容量的依据。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最好为控制电机额定电流的1.1~1.5倍,且电压等级与控制电机相符。
  4、变频器的安装环境
    因为塑胶厂环境温度高,塑料粉尘多,因此节能装置的柜体要设计合理,柜内变频器周围应留足够的空间,保证良好的通风渠道,并加装冷却风扇以强迫风冷。现场需安装在通风良好,远离热源和尘埃多的地方。
  5、变频器对注塑机工作的干扰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中都会有一定量高次谐波成份,传出来便形成了干扰注塑机正常工作的信号。
   应采取以下措施:
  (1)不要使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缆与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包括其它设备的控制信号线)平行走或捆扎在一起;
  (2)减少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3)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和输出侧加装变频器专用滤波器、电抗器等措施减小高次谐波电流;
  (4)变频器的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四、设计注塑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控制柜
控制柜电气原理图如下图1所示

图4-1   控制柜电气原理图(取比例流量阀电压信号到变频器)
图中
1、控制柜操作面板上安装有:
     A)三位选择开关K1:用于变频运行/工频运行切换;
     B)常开控制按钮K2:用于变频器出现故障复位;
     C)面板工频运行指示灯ED1;
     D)面板变频运行指示灯ED2。

2、上图中,KM1和KM2为工变频转换接触器,MCCB为进线空气断路器,KM为进线接触器(图中为示意画法,一般可以省去不用)。选用规格和线径可参考用户手册第三章的有关说明。

    3、噪声滤波器A1和A2可采用共模电抗。
    其中,A2必须使用,否则共模干扰可能会对注塑机的cpu工作造成影响。但
A1可根据具体情况考虑选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选用。
    共模电抗一般使用直径为100~150mm的铁氧体(15RMB/个)。
4、注意:应在操作面板的显要位置提示:工变频转换的注意事项。
对工/变频转换时的注意事项,应在控制柜操作面板上重点醒目位置印出,以提醒操作人员。
(例如:请先按下注塑机的停止按钮,将工/变频转换按钮打到停止位置, 等电机停止后,再转换到变频起动注塑机工作;如变频出现故障,请按复位按钮。)
   5、图中,k为星/角转换结束信号触点,可在塑机内部的星/角转换结束接触器上加装辅助触点引出。

五、安装、调试和使用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
1、变频器对塑机的干扰一般可通过共模滤波器A2解决;
2、必须特别注意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源线对塑机的干扰:铺设变频器输入、输
出电源线线和流量信号线时,请注意铺设规则。
3、尤其应注意良好接地,最好是变频器与电机单独接地;
4、控制柜通风设计:MD300变频器支持散热器柜外安装,请务必做好控制柜的
通风设计,(否则会出现通风不良,变频器过热,控制柜内部过热,需要现场加
装风扇的情况);
5、为了更好的抑制变频器对注塑机的干扰,可以通过在塑机本身的开关电源的
输入变压器的前端接入品质良好的EMC滤波器(75RMB/个);
6、关于过流
    使用MD300变频器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塑机的加工能力,不失速。
    注塑机一般不易空载辨识电机参数,在此情况下可采取以下措施:
    1)进行电机静态参数整定;
    2)调整参数:将塑机空载运行(不加载),设定加速时间为0.1秒,起动,不出现失速;
    3)满载起动,调整调节器参数,不出现失速。

六、功能码设定和调试
1、功能码设定
AI1模拟量输入与设定频率的关系见下图:
图中,V1、V2、V3、V4分别为F3-02(模拟量1)、F3-04(模拟量2)、F3-06(模拟量3)和F3-08(模拟量4),对应的设定频率为f1(F3-03模拟量1对应频率)、f2(F3-05模拟量2对应频率)、f3(F3-07模拟量3对应频率)、f4(F3-09模拟量4对应频率)。设定时注意保证:V1《V2《V3《V4。
图6-1变频器模拟专用频率设定特性曲线

相关功能码设定一览
功能码设定值    功能码意义    说明
F0-00=0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F0-01=1    端子运行命令通道
F0.-02=3    模拟给定(AI1)
F0-05=0.1~2.0s    加速时间
F0-06=1.5s    减速时间
F0.-09=1    设定DI1端子为正转运行;
F0-10=9    设定DI2输入端子为外部故障复位功能
F1-00~F1-05    根据电机铭牌输入电机参数
F1-16~F1-10    通过静止或完整调谐获得相关电机参数

F3-02~F3-09    通过设置F3-02~F3-09参数来设置变频器模拟
专用频率设定特性曲线    1、可调中点电压,进行线性调节
2、设定时注意保证:
F3-02《F3-04《F3-06《F3-08。
3、调试
     1)根据塑机及工艺情况,设置 参数如上表所示;
     2)将K1打在变频器运行位置:
     A、设置单一工艺过程(如射台运动)速度为99%,运行,观察变频器键盘运行频率,微调F3-08,使变频器键盘运行频率为48~50Hz 左右;
     B、设置单一工艺过程(如射台运动)速度为  3%,运行,观察变频器键盘运行频率,微调F3-02,使变频器键盘运行频率为0.5~1.3Hz 左右;
     C、设置单一工艺过程(如射台运动)速度为50%,运行,观察变频器键盘运行频率,微调F3-06或F3-04,使变频器键盘运行频率为23~25Hz 左右;
     3)在各种工况下运行,观察运行频率,微调参数直到满意为止;
     4)有些塑机线性已经让操作工调偏了,调好两边,工艺满足即可节能。

七、前期准备工作
1、改造适用于采用比例阀调节系统的定量泵注塑机(是叶片泵:包括单泵、多泵系统,单电机和双电机,多级泵)。
2、用户需提供注塑机电气控制系统图,液压控制系统图(油路图、时序图和电气图);
3、制定相应改造方案。与用户方技术人员配合,共同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
4、一定要考虑干扰和谐波问题;
5、初次试机,柜子通风尤其要充足,否则后患无穷;
6、柜子下面留够位置,以备安装滤波器之用;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