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NS8与计算机PC通讯电缆接线方法

楼主(2010-04-17):
各位朋友,求助NS8与电脑之间的通讯电缆是怎么制作的?两端都是232的电缆接线图。非常感谢!

网友A:
根据NS8的通讯口定义,地直连,发送 接收 交叉连接就是了。RS232的不需要芯片。
提高自己,无私奉献。

网友B:
我也想学习触摸屏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

网友C(2010-09-14):
DB9M DB9F
2--------------------2
3--------------------3
4--------------------8
5--------------------7
9--------------------5
+-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