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装光盘的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0-04-17):
请问各位老师,编程软件光盘在用过一次后,以后还可以再多次使用安装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只要光盘不出现问题,你的光盘又不是多次写入格式的,那么可以无限次使用。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楼主liupei1899于2010-04-17 10:31发表的 求教安装光盘的一个问题,谢谢。 :
请问各位老师,编程软件光盘在用过一次后,以后还可以再多次使用安装吗?谢谢。
只要光盘没擦伤是没有问题的。楼主要多看点计算机方面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