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4-17):
一条3*240+1*120VV22和一条3*240VV线能否并起来用,因为VV22是铠装的,并起后会不会产生涡流。请教高手!

网友A:
只要电流方向一样,就不会有涡流产生,但注意发热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您的意思是加大线的载流量,是吗?

网友C:
同意1楼

网友D:
不同意一楼的说法。因为它们的电流方向永远不一致。我只相信叠加后(矢量和)的值为零。

网友E:
没有任何问题,放心用

网友F:
并起来 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看你荷载

网友G:
在允许的载流量的前提下,可以使用的。。实际工程中,因为设备功率大,电缆载流量限制原因,经常这样多根电缆并列使用,
hulain

网友H:
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