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3个轴同时发脉冲会不会对最大频率有影响?

楼主(2010-04-17):
三菱的FX3U/FX3G系列PLC为100kHz 高速精确定位 ,而且为3个轴定位功能,那如果是3个轴同时执行脉冲指令或是定位指令,会不会有影响,3个轴还能精确到都同时到100kHz吗,会不会多少受一些影响,有没有人实际这样同时做过?
三菱

网友A:
看看PLC的硬件说明,如果是硬件脉冲控制,就没有问题,要是软件的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应该没有影响,因为Y0,Y1,Y2三个端口是特殊设计的,他们的响应速度要远远高于一般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