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17):
我用A4的松下伺服,编码器是2500P/R四分频的,电子比设为5000,减速比是10:1的,在定位模块里设定脉冲输出是50KHZ,但是电机带动同步皮带每走100次左右会出现累积误差,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我的电子比设错了还是其他原因,在这里我保证不是机械的问题,因为另外一台老设备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硬件都没问题。

网友A:
指令脉冲乘以电子齿轮比等于反馈脉冲  就是等于零  算算你设置的对吗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对照另一台的主要参数重设,在不行就改程序减去这个有规定的误差

网友C:
看看你驱动器的参数设置的怎么样?特别是增益这一块,还有PR60这个参数(定位完成范围)
如果你不清楚电子齿轮的用法就把电子齿轮设置为1,这样在程序里面完成工艺所需的转换,

网友D:
这个还跟哪些参数设置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