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输入方式

楼主(2010-04-17):
请问在梯形图区能不能直接以指令的方式输入梯形图

网友A:
装CX-ONE 4.0到最后的时候会让你选编程方式。
下载积分:+1(yuehuasheji) 热心助人

网友B:
CX-Programmer V9版本允许使用。
Good Luck~
下载积分:+1(yuehuasheji) 热心助人

网友C:
CX-Programmer V9版本在CX-ONE4.0里面。楼上的两位都正确。
下载积分:+1(yuehuasheji) 热心助人

网友D:
所有CX-Programmer版本都可用 点击按钮上的查看记忆 在指令条目里输入指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CX-Programmer版本都可用 点击按钮上的查看记忆 在指令条目里输入指令即可
你这是以指令编辑器里的输入方式

网友E(2010-08-31):
不会呀,点来点去的是麻烦
北京公司,专业20年维修工控,变频器,伺服,电机,数控,电路板等,欢迎合作。微信JXGK-18701399623

网友F:
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G:


网友H(2011-06-05):
我也是不会用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找视频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