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延时4小时怎么编程?

楼主(2010-04-17):
各位大侠,我有三菱fx1n有个条件需要延时4小时断开,可是plc上延时很短,不知哪位有什么办法?请教了。

网友A:
用计数器C ,T满足条件输出然后记次,比如1次10秒,10次不是100秒么

网友B:
用一分钟的系统脉冲加计数器就可以了,4个小时只需要4X60=240个计数。

网友C:
用计时仪HOUR就可

网友D:
用时间控制程序也可以呀,如:D8013 D8014 D8015 D8016 D8017 D8018 D8019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也可以用,计数器 C 然后用 8014 如: M8014---------(C0 K240)

网友E:
-------//----------------------(C1 K240)
M8014
M8014一分钟吸合一次,那么C1计数240,刚好是4HR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